急求MAX6675的测温程序

楼主(2010-06-22):
用的8051F,主频为24.5MHZ,不分频.
请用过这块芯片的大侠给个程序

网友A:
6675就只需要读两个字节的数据就可以了
看一下数据手册,直接用IO模拟时序就可以了。
要注意的是6675的时钟最快2M,你的C8051F别太快了,记得加延时

网友B(2010-09-03):
按照6675的时序操作,就好了,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