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EP100伺服器的问题?

楼主(2010-06-22):
各位兄弟 有谁用过 EP100系列伺服器的?   问一下 这个伺服器怎么接线  三相电源 R S T 对应接220V电源 怎么接法?

楼主:
都没人  回答  还是我自己 回答吧   R S T  中 在缺相时 R T 可以任意接220V 火线 零线

网友A:
由于日本的三相相电压为200-230V AC,所以在我国 直接接通单相220V AC 就可以了!

网友B:
你说的EP100伺服驱动器应该是武汉迈信的主打产品,R、S、T要接三相220V交流电源,要经过一变压器将三相380V变成三相交流220v。若直接接单相220V,驱动器不会报警,但是会严重影响驱动器的使用寿命,强烈建议不要这样接。

网友C(2013-02-04):
要接三相的220V,随便三相都可以

网友D:
三相380V经过变压器转为三相220V后接R、S、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