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晶体震荡电路可以工作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6-22):
这种晶体一般不是在厚度模式振荡,往往是扭曲模式,频率比较低,其等效电路与厚度模式完全不同,对输入输出电路阻抗要求也完全不同。
应该使用原生产厂家提供的电路来产生振荡。

楼主:
我想用一般遥控器315M晶振,搭一个这样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