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线=零线?

楼主(2010-06-22):
最近在做计量插座,感觉自己有好多的问题还搞不明白。
1.电子产品的接地线来自哪里呢?电源是220V交流变过来的。零线能和数字地连在一起吗?是不是要滤波。。。    我如果用的是220V--5V的变压器,那地线是不是可以取自变压器的一端。那变压器的一端用不用接零线???????
2.我既然在产品中区分火线,和零线。那要是插座插反了会怎样????为什么家电器是不分火线和零线的????
3.猜想:要是用电器把火线和零线接反,是不是把火线当成0电势点,零线就成了电源线了????好奇怪呢?此时,如果火线是高电平,当成0电势,那零线就成了负的电势差。可是电子设备中的2极管,和极性电容还怎么工作???

网友A:
經220V--5V的变压器後電路和市電已隔離.

网友B:
千万不要这么接;先搞清楚零线和地线的区别吧

网友C:
学一下交流电的基础吧,以前也忘了那门颗学过,好像是。。。。。。唉想不起来了

网友D:
所谓的“地”,只是一个参考点,零线就是市电电位参考点。
零线和火线接反对于交流供电的系统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影响。

网友E:
书呆子.

1.火线.零线.地线.这是三角插头.二脚没地线.

2.220v-5v还是交流.你需要转换成直流才有参考地.

3.你第三个问题的参考平面应该选择大地.其他的都不行.

4.第二个问题交流电的零线是入地的.但是是在变压器集中入地.否则你的计量是不准的.或者=漏电

楼主:
我想零线和火线接反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零线和火线之间电势差还是那么多,只是相位差了90度。。。。有的用电设备是不别区分零线和火线的,那是因为在交流电变成直流电的时候,已经用2极管把电平变成了高电势点(相对于参考地),所以对那些有极性的电子设备来说都能正常的工作。。。。

网友F:
推荐看看《电路分析基础》

楼主:
如果是用变压器把交流电变小的话,我认为可以把变压器的次级的任何一端作为参考地,变压器的参考地可以接零线也可以不接零线(接零线可能会有干扰)。我想这是因为变压器次级两端感应出电压只是个电势差。。。。
如果设备是用阻降或容降来降压,那设备的地线就要和零线连接。否则,电压怎么能降低呢????
个人理解,也不知道对错,还是希望高手能给点意见,谢了!!!!

网友G:
用示波器测量的时候特别要消息,容易....火花四溅!

网友H:
用示波器测量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示波器的接地线不能接, 否则容易....火花四溅!

网友I:
注意安全啊。

网友J:
搞清楚原理在玩啊。。你这样做下去必定砸到花花草草

网友K:
努力尝试
失败是成功积累

网友L:
试一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P

网友M:
隔离电源才是大家的追求

网友N:
基本东西还是要好好了解一下的,有时间去翻下书吧

网友O:
还有没有其他好书呢???

网友P:
1) 零线 (Neutral) 并非零电势, 虽然很多时候是.
2) 地线 (Ground) 一般是零电势, 虽然有时候不是
3) 地线一般接金属外壳, 与人体等电势, 以防触电.
4) 零线与火线接反后, 最大的问题是开关后的电势不一样了, 由零线电势变为火线电势, 可能带来潜在的危险.

网友P:
"如果设备是用阻降或容降来降压,那设备的地线就要和零线连接"
是的, 因为电流必须有回路. 但设备的地线(回路)不等同于真正的零电势地线。

网友Q:
理论上先要搞清楚,要不很危险!

网友R:
楼主,立即停下你手中的设计,你的干活非常危险!

你没有分清保护性接地和信号参考地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电子系统的地,是参考地,而不是地球;接地球的,大部分是为了保护。

很多电子系统的地是“浮地”。

提醒你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弄伤自己。

网友S:
LS说的没错,自身和客户安全都很重要,出了安全事故就麻烦大了。

网友T:
关于第3点猜想可以这样理解:
想象一下在波涛汹涌大海上,你和你的同伴坐在一条小船上,一会儿抛到波峰,一会儿跌到波谷。
你和你同伴就是零线,小船是地线,大海是火线。想象一下你和小船,大海之间的落差。
不幸的是你不小心被抛入大海,你在看看你和你同伴,和小船之间的落差。
你发现:站在小船上看大海和在大海上看小船上的人没什么区别,但在小船上看小船和看大海是有区别的。

楼主:
谢谢NE5532,我没有具体设计方案,只是在理论上讨论。。。。。谢谢你的提醒。我会好好看看关于有关资料的。。。。。。

楼主:
我看大家说的,真么越看越迷糊?????电子系统浮地,那么怎么够成电路回路???谁有这方面比较全面的资料。我想具体的了解下,谢谢各位了!!!!
如果是用变压器把交流变成直流再给电子系统供电,那么怎么弄出来数字地?
如果是用阻降滤波把交流变成直流,怎么弄出来数字地????
看了大家的回复,我现在怎么连最基本的概念都没有了。。。。难道电子系统不是靠电势差来提供电压,构成回路。。。。。。迷糊,,,,有高手能推荐个相关链接吗????

网友U:
楼主必须了解按规知识才来设计这个涉及人身安全的产品,否则就是对广大用户生命的极大威胁。

网友V:
网上找的对于火线和零线的理解
(1)零线与火线的区别:
虽然零线上也有电流 但零线是接地的,相对大地的电压为零。人体触碰零线时,不会触电。

火线相对大地的电压是220V,人若触碰火线,就会有电流从人体通过而触电。
(2)为什么开关要接在火线上:
若开关接在零线上,开关断开后。尽管电路处于断路,用电器不工作,但用电器与火线联通,处于220V高压状态,若此时进行用电器拆卸(比如换灯泡),人不小心接触到用电器中的线路部分,就会因为和火线联通而触电。

网友W:
这个,得先明白电位和电压。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虽然同量刚且经常被混。

在地球上,我们的大地通常被认定是零电位(类比海拔高度)。这样一来,电位就有了。电位差就是电压,这是个经常被应用的概念。但谁都没进一步问一下,那它的电位是多少?无答案,因为是相对差值,无绝对值可言。这就是浮地,其实不仅其“地”是浮的,其任何一点电位都是浮的。对于一个电的自封闭系统,浮地是没有问题的。但绝对的封闭系统是不存在的,所以通常还得考虑电位。

要考虑电位,就得把大地纳入到系统中来,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接地”。电力系统是个庞大的系统,不可能浮地。其三相和中线只有用中线参考大地才能最大的减低其各相对地的最大电位,这就是为何发电厂和变电站将中线引入大地的原因。虽然变电站的变压器中线在当地是等同于大地的,但电源传输的用户端其中线(或称零线)和用户端的大地还是有差异的(大地阻抗)。因此用户端为了得到更真的零位,必须自己本地重新构筑接地桩,形成自己的接地线。如此一来,对于三相电,用户就有五根线——即A相,B相,C相,零线和地线。注意:零线和地线通常有几伏或十几伏压差。

用户端的地线,可以作为保护地,也可以作为信号地(包括数字地或模拟地)。这完全取决于具体的系统设计要求。至于电路的回路,浮地系统自身内本来就可以有回路,并不需要通过外界。但对于非浮地系统(特别是电力系统),绝对不能把大地纳入到回路中去,这也就是为何要有零线的原因。

网友X:
可以看看《工厂供电》
了解一下TN-S TN-C TN-C-S TT等接地方式
电子设备的保护地是接电力系统的PE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W:
谢谢HWM,我能想明白。浮点就是选取的电压参考点和大地电势是无关的。譬如手机的供电系统,是靠电池供电,和大地的0电势没有什么联系。电池正负极的电势差提供了电路的回路。但是如果设备要用交流电来供电,变压器的两个端口也是浮电,和地的电势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是用电阻分压的方式来给设备供电呢?如果有好几个分压电阻,那可以把其中任何一个用来做电源吗(如果这个电阻两端的电势差符合要求呢)?习惯上好是把地线和零线连在一起够成等电势面。。。。。。。。。。。。。。。。。。。。

楼主:
回复 网友X:
3项4线入户可以自己单独加根pe线单独接地。但更多的是把项线(也就是零线)在入户的时候分成两根,一个做零线(较粗),一个做接地线(较细)。。。。

网友W:
re 32L:

通过变压器隔离的系统,如果隔离后和大地没有“关系”,则也可以视为浮地系统。但这是不太严格的,因为一般变压器并非严格隔离的。

采用阻容降压的,则当然就是非浮地系统的了。

至于从某一分压电阻上引出电压,只要系统是浮地的,此电阻的两端电位同样也是悬浮的,反之为非悬浮的。

网友Y:
可以看看《工厂供电》
了解一下TN-S TN-C TN-C-S TT等接地方式
电子设备的保护地是接电力系统的PE线的

强烈建议楼主听31楼的建议。我记得我在学校了个这部分有关的好像是《电工学》和《矿井供电》。

网友Z:
建议看一下电工基础,模拟电子。。盲目接很危险的,楼主注意安全啊

网友U:
以后买电子产品要小心了,万一买到菜鸟设计的不安全产品,被电了就冤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U:
我会本着对党,对祖国,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完成自己的工作。。。。。

网友AA:
"如果设备是用阻降或容降来降压,那设备的地线就要和零线连接"
是的, 因为电流必须有回路. 但设备的地线(回路)不等同于真正的零电势地线。
引用 网友P:

搞清楚零和地的区别

网友AB:
直流电的地线只是个参考点啊

网友AC:
地有很多种,有数字地,逻辑地,模拟地,电源地等等

网友:
25L的比喻相当有了- -

网友AD(2011-06-03):
零线:就是始终是与大地接在一起的理想化的一根导线(接地电阻和导线电阻都视为0电阻),切记!
按照这个模型,零线上的对地电压始终为0,我们站在地上随便怎么摸都不会被电。
如果跟大地的连接断开了,那么线还是同样的线,只是不能称之为零线了。
个人的一点浅薄的理解,不对之处,希望大家多多指正。

网友AE:
零线和地线的区别
1、在交流电中是有火线和零线的,特别是从10KV/400V变压器出来的是三相电和一条零线(即三相中性点,同时也接地,也可以叫做地线),一般家用的是用其中的一相电(火线)和零线。
2、交流电经变压整流后变成直流点,这里的直流地是一个参考地,一般把负极做为直流地。
3、220-5变压器,输入端接220V交流电,不用区分零线还是火线,输出端经整流,滤波后,以电势高的一端为正及,电势低的一端为负极(直流地)即可。

网友AF:
楼主是个人才,要先学习一下电工原理,我想这种问题中专生都能回答得出来

网友AG:
零线和地线的区别
补充: 零线虽是也接地,但线经过相当长相当远,

地线一般就近  接深地,

地线插头到地的距离  远远小于 零线到地的距离

网友AH:
初中物理都没有学好,就做产品开发?
千万不能买LZ做的产品。

网友AI:
不知道死活,假如你接零线到电路地,不隔离,假如接电的时候,接反了火线和零线,就等着去见毛主席。简直就是电盲

网友AJ:
零线能和数字地连在一起吗?
==========
不可以啊,电源插头上的地线才可以和数字地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AK:
现在的家电厂家都不负责任,按理说都应该要接地线的,我记得以前家里买过一个冰箱,用的是两个插针的插头,结果机壳是跟零线接在一起的,插头插反了会导致机壳带电,害得我被电好几次,后来才想到是找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