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分析运放电路

楼主(2010-06-22):
输入为电压-15到+15V   分析输出电压

网友A:
运放是正反馈,输出又接了个二极管。
输出正方向到运放饱和,负方向就要看电容经R7R18R26以及后级输入放电速度了。

楼主:
这个电路能不能起振呢

楼主:
主要是想弄清楚输入输出之间的关系

网友A:
这种问题,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仿真,一共也没有几个元件,比上论坛提问快得多。

楼主:
关键我想弄清楚输入输出之间的关系   这个电路到底能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B:
应该是震荡器,不过也要看同相端输入。

网友:
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蒸蛋器器吧。

网友C:
看似振荡电路,但我感觉有稳态存在

网友D:
呵呵,仿真一下最方便

网友E:
这个电路到底能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F:
看到像是个低通滤波电路,既有正反馈,又引了负反馈

楼主(2010-07-23):
呵呵  这是一个  可控方波产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