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电压源不准,AD转换结果应如何校正?

楼主(2010-06-22):
我现在遇到如下问题:
我使用了一个带AD的MCU进行AD转换,MCU内部的AD电压基准与单片机共用一个5V电源,没有额外的引脚可以设置为基准源.由于此5V电源由一个7805产生,误差+-%3,因此AD转换的值不是很准确.
为了使转换值更准确,我现在的做法是用TL431A产生一个2.5V的电压接到单片机的一个模拟引脚上,通过采样这个比较准的电压值来校正其他的模拟值.这种做法得到的AD值相对较准确.
现在我不想用TL431A,而是单纯想用软件校准,可行吗?如果可行,应该怎么用软件校准呢?我暂时还没想到用软件的校准的办法,请大家赐教,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分失调和增益校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失调校准和增益校准都是软件校准吗?刚才百度了下,没找到相关资料,我不懂,能再详细的介绍下吗?

网友A:
简单点说失调就是零点
增益就是斜率

网友B:
其实你是校准不了的,你的尺都用错了,怎么知道偏差的方向呢?我还是建议用一个低一点的电压基准比如3.3V的电压基准来修正目前的5V。

网友A:
软件很简单
零点就是减去一个值
斜率就是比值而已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单片机的内部AD没有可选择的电压基准,是与单片机共用的外部供电的5V电源

网友B:
不知道你的设计里面是否方便再加一个基准电路出来,加一个小芯片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的做法是用TL431A产生一个2.5V的电压接到单片机的一个模拟引脚上,通过采样这个比较准的电压值来计算出单片机的供电电压值,然后再来计算要测量的模拟值

网友C:
上个图看看,看能否每次开机时先AD一下基准口的电压记下来,再AD其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上图麻烦我就不上了,就一个带AD的单片机,使用了几个AD引脚而已

网友:
呵呵,我在想怎么用软件区校准呢?软件区校准的话,你的数据一个是富含某种特定的规律的吧。

楼主:
有没有规律我就不知道了啊,我寻思着应该不能用软件校准的吧,如果没有额外的基准值的话. 12# 466576266

网友D:
看看你测得数据
然后才校准

楼主:
5V电源由7805产生的,它有3%的误差,每个7805产生的5V都是不一样的,由于AD使用的是这个基准,因此测到的AD码值都是跟这个不精确的5V成线性的,但这个5V是没有规律的,如果不增加一个额外的参考输入,要纯软件校准的话就不太可能了吧?

回复 网友D:
以上是我的理解,不知道有没有不妥的地方,还请指教!

网友E:
电路不做调整,靠软件恐怕不行吧。

网友F:
没有可靠的参考只想用软件校准那是无稽之谈

非常认同!

网友G:
根据 你对最终的准确度要求,以及单片机的工作电流以及工作温度范围是可以采用软件校准的方式提供较为准确的采样的,
对于7805来说其电压误差为±5%,但这不是影响采样准确的的原因,真正影响软件校准的根源在与其手册的△Vo的指标,换句话说对于某个确定 7805,其今后的电压变化范围与负载电流、输入电压、工作温度有关,而与±5%无关;即若初始测量电压 为 4.75V, △Vo(max)=50mV 、 0.6mV/℃,变化40度范围:总的变化也就是 50mV+0.6*40=75mV,误差:75mV/4.75v=1.5%,事实上的波动远比这要小,一般1%以内完全没什么问题;
从以上分析可知,通过给需要测量的通道一个到两个准确电压值,记下转换后的值,求取偏移系数和零点漂移;在将其换成系数与零飘就可以了。

其实对于某一特定的应用,线性稳压的电压稳定度还是可以的完全可以提供作为要求不太高的参考基准,跟初始精度误差大无关。

网友A:
参考不大要绝对精度,但要求不变化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你的讲解,你考虑的比我周全的多了,我没有考虑7805的输出的变化.

按你的解释,输出变化1%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只是不知道7805输出的具体值而已,因此必须先给模拟引脚接一个准确的电压,来求得7805的输出即单片机的VCC,保存下来供之后的模拟测量校准用.所以这个这个准确的电压,也就是我现在用的TL431A产生的2.5V是不能去掉的,不然就无法得到你所说的校准用的系数及零漂了.

我还有不懂的还需要你再解释下啊,按我的理解只要找到VCC的具体值不就可以直接用来计算AD转换的值了吗?你所说的校准系数和零漂是指的什么的,又是如何求得的呢,具体是怎么用来校准的呢? 谢谢了啊,我比较菜,还请你再多说点呵呵.

网友H:
我设计一个测量电阻的东西。用到7805为参考

按我的设计:如果7805是5。00000V的话,我测量一个100欧的电阻理论AD值为160。

现在,我用了一个7805(可能是4。94V。可能是5。04V,但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做了一个产品。去测量我的100欧标准电阻,结果为162。那么我保留一个2,作为修正。

以后测量AD结果为162的  对应的电阻就是 100欧

网友G:
咱们可以分两个部分说着个问题:
1、零飘:这个主要是由你所测量的信号经过运放等信号变换调理后产生的,主要来源于运放的失调偏置电压,以及单片机内部AD采样电路所用引起的误差,一般来说只要你用的运放不是特别差,失调电压不超过10mV,以及没有过大的放大倍数,可以忽略由此引起的零飘;
2.比例:当忽略零飘是还是很容易校准的有两个方法可以简单的:如果你比较准的电源发生器,可以将其接入到你需要校准的通道上,测量输入电压对应的AD码,然后换算成系数,保存起来就可以了;另外一个更简单就是直接用万用表测量Vcc的值,直接换算成系数存进单片机接可以了,我相信一般的万用表的精度和准确度是能满足你的要求的。
3当你发现校准后 你计算的值与实际值仍有一个差不多固定的偏差,这就是零飘引起的,在软件里减去或加上这部分误差就可以。
这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了吧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你的解释很直观,我之前的表述可能不够清晰,你所说的就是我现在所做的.我现在就是加了这样的一个标准的电阻,用这个已知的标准电阻来校正其他的未知的电阻.
只是我想知道要是不用这个标准电阻的话还能校准那些未知的电阻吗?现在看来应该是不能了.
21# 谈的元

楼主:
回复 网友G:
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讲解,我再慢慢消化下你说的,有问题再向你请教!

网友I:
真的有效耶.真是太神奇了.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哩.现在定位有比原本更准一点了.指标和笔尖的位置靠的更近了.虽然萤幕最右边大约一公分处左右还是落差很大但大部份范围都可以接受了.太神奇了.只是还真的没有进阶校正的方法喔?原厂应该还是会去.只是要有空.忙翻了只是为了定位差一点点.去原厂.也实在很麻烦.

网友J(2014-08-25):
将7805的输出接到MCU的一个AD口,ADC之后,记做D1;实测采样ADC之后记作D2;校正后的采样值D0=D2/D1*5V

采纳请给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将7805的输出接到MCU的一个AD口,ADC之后,记做D1;实测采样ADC之后记作D2;校正后的采样值D0=D2/D1*5V

采 ...

这样做,别说你是3%,就是30%的波动也没问题。:)
汽车电器的电源像这样的波动很正常,在汽车上,电源电压在9-16V都算正常工作电压。

网友K(2015-02-06):
引用 网友J:
将7805的输出接到MCU的一个AD口,ADC之后,记做D1;实测采样ADC之后记作D2;校正后的采样值D0=D2/D1*5V

采 ...

以VCC为参考的AD转换,将VCC接到一个AD口,转换之后的值就是最高值,这样的校正难道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吗?

网友L(2017-05-22):
引用 网友F:
没有可靠的参考只想用软件校准那是无稽之谈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