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求解答,谢谢!stc 12c5205AD汇编程序问题

楼主(2010-06-22):
本人想做个电流保护,使用的是p1.0口作为电压采集口,再经过此口作为AD转换输入到单片机。电压范围是0到4V左右,超过4.5V就关闭单片机。
但由于单片机p1.0口原来已经使用,也是作为AD转换口,现在也就是要同时使用两个
AD转换,但AD转换结果怎样才能分别读出来,望解答,谢谢!

网友A:
用其它IO切换硬件
最好再用个IO做电流保护AD输入,这样可以软件控制AD通道了

楼主:
问题补充:
stc 12c5205AD 单片机p1.0  p1.1都可以作为AD转换输入口,原来p1.0口已被我使用,现在p1.1口是想做电流检测,具体也就是通过检测电阻输入到p1.1口,电压大于4.5v时视为电流过大,关断单片机。我现在主要就是想让两个AD都能在一起工作.谢谢!

网友A:
哪来的两个AD
看来真是菜鸟

网友B:
一般单片机都有N路A/D输入端,但A/D转换器只有一个,通过模拟开关切换,
STC手册中一般称之为通道切换,同一时间只能对一个通道转换,但时间很短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轮流切换使用。
另:建议多看看单片相关书籍,大多有讲

网友C:
你的片子很牛啊,我也在做这个ADC程序。
应该p1口都可以做输入啊

网友D:
8个AD口为什么非得用一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