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个问题

楼主(2010-06-22):
我看别人的产品采用了单面板pcb,还有几条飞线,为何不采用多面板来做呢?电路功率较大,是不是单面板散热快啊?还有成本问题?

网友A:
单面板比双面板便宜得多。

网友B:
用飞线的可靠性是不是不如双面板

网友C:
看要求了。要求不高无所谓。

楼主:
有没有散热方面的考虑啊?谢谢大家这么快就回复了

网友D:
绝对是考虑到成本

网友E:
双面板铜皮多,散热肯定比一层板好

想都不用想肯定是成本控制!
飞线的可靠性不见得比双面差,主要看谁设计PCB!!

网友F:
单面板比双面板便宜,而且如果坏了要拆元件也比较省事,跟散热没关系啦

网友G:
5555555,大家怎么都只看看,不睬我呀,阿是我写得不清楚

网友H:
LS不知所云

网友I:
回复 网友G:
丫的酒还没醒吧- -!

网友I:
如楼上几位朋友所说,首先考虑的应该是成本问题
一般来说,双面板比单面板散热更好些。

网友J:
一般情况下,单面板和双面板能差多少钱啊?那位知道

网友K:
单面纸基板大概不到双面玻纤板的1/10

网友L:
省钱。挣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