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TL432搞郁闷了

楼主(2010-06-22):
大虾求助,目前做一个2.4V的限压分流保护装置,电路两端直接并联在电源上,防止电源电压过高
本来超级简单的电路,但是实测老是不对,TL432的基准电压只有1.03V但是拿出来测试432又是对的,郁闷啊,不知道该咋办,上图:

楼主:
换了好几个432的管子都这样,彻底无语了

楼主:
我还把432换成431

把第一个分压电阻去掉,电压上限2.5V电路也正常工作,我的PNP是3A的

就卡在0.1V差距上~~

网友A:
电路工作要求不说明,图中电源电压不标明,谁能知道你要干什么?

网友B:
maychang大师,楼主估计是想做个保护电路,当电池电压高于某个值的时候断开那个PNP管子。

网友C:
TL432的基准是1.25V吗?

网友D:
当电源电压低的时候,432的三极管是关闭的,那么PNP管也是关的。和你要的是反过来吧?

网友E:
可能是封装的问题

以前用431

不同厂家的封装不一样

搞死了

网友F:
pnp的基极是不是要加个限流电阻?
不加是否会不太保险??

网友G:
回复 网友B:

反了吧?有TL432吗?找找去

网友H:
我感觉这个算的不是很准,BC的准确率也才85%呢,男宝女宝都一样,只要健康可爱就好!

网友I:
但是实测老是不对,TL432的基准电压只有1.03V但是拿出来测试432又是对的,郁闷啊,不知道该咋办

从你的原理图上看,基准和输出没有构成负反馈,实测可以为任意值(当bat电压为2V时,就正好为1.03V),怎么会郁闷呢?

我没搞明白你的目的,不过光看原理图,还是有很多错误。

网友J:
432的基准端在里面,你是无法测到的

网友K:
TL432 的1脚加个 104 瓷片

网友K:
写漏了,是TL432 的1脚和3脚加个 104 瓷片

网友L:
电池与9.4K电阻间少了个限流电阻吧?

网友M:
分压的两个电阻计算错误,再一个432和431都是4950mV的吧?

网友N:
TL431是2.5V的,于是有一个传说,有一个TL432是1.25V的,很遗憾一直没有这个东西。
今天看了这个帖子,一定是楼主买到了TL432。于是搜了一下,TI真的有了TL432。不幸的是,TL432和TL431电气性能完全相同,都是2.5V的,差别仅在于在包装(不是封装),每一种封装都有对应的型号。
楼主把432当成1.25V的用了吧?

网友O:
真的是看了这个帖才知道有432!

网友P:
多少年前就有了。

要1.25V应该买TLV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