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防雷电路

楼主(2010-06-22):
请教一下,有人知道485防雷电路能这么用么?

网友A:
可以的,建议R1和R2设置为20欧,并串联磁珠

网友B:
可靠的防雷要采取综合措施,单用TVS是不够的。一般而言,485端口处对电源和地要分别用二极管钳位,然后串20欧姆隔离电阻,外侧串共轭磁珠电感或将线路接入终端绕成空心电感,总线上则分别接TVS,TVS的泄放地回路必须是单独设立的保护地,保护地的设置、布线以及接入大地的位置等非常讲究,要根据现场情况综合确定。在雷击频繁的地区,总线线束还必须置入金属护管中,金属护管要可靠的接大地,在总线适当的地方还要设置放电间隙。良好可靠的485总线防雷对技术性和经验性均要求很高,且无普适的应对招数,必须结合实际应用环境才好有效解决。

网友A:
chunyang 你好 多交流  向你学习!

网友A:
我的QQ 598327784

网友A:
在我的一个超高隔离电压环流通信器上就是采用了
                          “串共轭磁珠电感或将线路接入终端绕成空心电感” 呵呵

网友C:
防雷是个综合问题,与设备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单纯看电路不能说明问题。chunyang的观点和做法很正确。这里提供的点补充信息。
(1)防雷器件的选择要适当,不要放置太多的防雷器件,另外串联的20欧姆电阻的功率要足够,最好采用直插封装,当有瞬间电流通过的时候电阻的引线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2)单纯隔离不能起到根本的防雷作用。将485的信号和电源隔离出来可以保护其他电路,但是一般对于保护485电路作用不大。
(3)防雷的关键在于提供雷电低阻抗的泻放通道,因此地的设计和安装非常重要。

网友D:
防雷是成本和性能的折中!不是太好做!只要能用就行啊!

网友B:
防雷只能见招拆招,属于工程型技术,要详细调查应用现场和当地的气象资料,然后将现有各类防雷技术进行适当的组合进行现场设计和施工,这是防雷工程的一般流程。

网友:
和我我们用的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楼主:
现在是电路板用这部分485防雷电路过不了防雷测试,232的防雷电路跟这个类似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E:
采用铠装型RS485电缆也是防雷措施之一。
    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 属于低频干扰。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也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 ... 4-8F2B-47446DC42DCE
       欢迎交流:hdsr178@yahoo.cn

网友F(2011-01-11):
RS485防雷保护电路接线如上图所示,它是由气体放电管GTVS(瞬态电压抑制) 二极管以及电阻R 和电感L 组成。这是一个两级保护电路,第一级保护元件为放电管G,用于泄放雷电产生的大电流,将大部分雷电能量加以旁路吸收。第二级保护元件为TVS 二极管D1D2 ,用于实施对经第一级抑制后的剩余过电压进行钳位,将其限制到RS -485 芯片可以耐受的电压水平。

RS-485芯片工作电压较低(5V左右),其本身耐压也非常低(-7V~+12V)。楼主选择的SMCJ18CA的箝位电压高达29.2V。远远超出RS485芯片的耐受电压。

防护电路的成功还取决于器件的选型,还取决于保护器件气体放电管,TVS二极管的性能。

网友G(2015-02-11):
引用 网友B:
可靠的防雷要采取综合措施,单用TVS是不够的。一般而言,485端口处对电源和地要分别用二极管钳位,然后串20 ...

有道理!顶!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防雷是个综合问题,与设备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单纯看电路不能说明问题。chunyang的观点和做法很正确。这里 ...

说得不错!

网友H(2015-08-24):
好东西 ,保存 起来。

网友I(2015-11-12):
几个回帖很有水准,学习了

网友J:
tvs管主要用于二级防护,这样用绝缘耐压不合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