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3 引脚问题

楼主(2010-06-22):
dsPIC33FJ64GP804,最近选用了这颗MCU,但是突然发现,
资料上没有标示SPI,I2C,UART等通讯引脚,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A:
数据手册里应该有的啊!

网友:
查数据手册

网友A:
数据手册前几页都是引脚图,后面资料里有具体说用哪几个脚

楼主:
我查过datasheet,但是引脚图上没有标记,下面有说明但是没有说是第几引脚,
所以我才郁闷了半天了啊,都急得满头大汗了

楼主:
这是它的datasheet。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附件怎么不能上传啊
郁闷

楼主:
问题找到了,原来是datasheet没看懂,这是可重映射,要看10.4节外设引脚选择表10-2,

网友A:
我对技术不懂。不过就直接按照它上面说的那几个脚然后对应到引脚图就能找到第几个脚了吧!:o

网友B:
的确是重映射,33的好处是引脚可在一定范围内自定义,两个时钟一个指令周期,坏处是IO口负载能力只有4mA

网友C(2013-09-22):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D:
除了IIC口,其他外设引脚可重映射到RP引脚。

网友E(2013-12-09):
引用 网友D:
除了IIC口,其他外设引脚可重映射到RP引脚。

是单独的那个RP引脚还是RP0-RP25

网友D(2014-01-15):
自己看数据手册,IIC外设不可以重映射,其他外设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