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压力传感器型号用于做电子秤

楼主(2010-06-22):
本人近期想做个称体重的电子秤,不知道选什么样的压力传感器,另外设计思路还不是很清晰,哪位做过请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网上的传感器很多,一般都是那几种,基本都是电压信号输出。传感器的曲线基本都是线性的,有一个参数需要注意的是传感器的输出灵敏度,一般是以mv/v为单位,他和你的供电电压相关,若量程为80kg,灵敏度为2mv/v,供电电压为5V,那意思就代表80kg对应的满量程电压为10mv,分辨率视传感器而有所不同,所以传感器端输出后需要接运放,对小信号放大,最后单片机AD采集。在程序设计时,需要注意两个零点问题:1是传感器本身的输出零偏,即没有重物时有一个微小的输出信号;2是运放的零偏;这两个是可以同时处理的,即检测AD-零偏AD来进行修正,第二就是线性斜率,通过公式的计算最后可以概括为:AD=M*K+ADzero;K为斜率,你可以通过放一个已知重量的砝码来进行斜率的修正。基本思路就这些了,具体的还需LZ实践中慢慢摸索才是。

楼主:
楼上哥们,谢谢你的帮助,我第一次发帖,单片机也学了半年,不懂得非常多!是个十足的新手,我没有在网上看到具体的传感器,你能给个具体的型号么?不胜感谢。

网友A:
你直接在网上搜“人体称重传感器”,会出来很多,我没用过这类的,所以不好随便推荐,你自己衡量下,也可以去淘宝看看。

网友B:
拆个电子称看看用的什么,电子称的成本已经扣得非常低了。好像没有必要再搞这个东西。基本上无钱可赚

网友C:
现在一看到电子称就想吐,幸幸苦苦做好了,一台才挣个几块钱.这几块钱还是批量采购

网友D:
有的做成医疗器械了,卖国外的价格还可以的...

楼主:
black.lu,谢谢你拉,我找到了,呵呵,马上着手制作,我搞这个不是为了赚钱,我是学生,想熟悉下ADC所以做个这个,刚好送给女朋友用。

网友E:
这个 匠人应该做过,看 匠人手记 里有提过 1阶滤波算法那里有提

网友F:
电子秤是用应变桥

网友G:
附件内容是使用 Sonix SN8P1937做MCU,采用桥式传感器所做电子秤的电路图,请参考;
电子秤现在都做太多啦了!

网友H:
电阻费电,电容式比价省电

网友I:
搞个电桥,其中的电阻采用压敏电阻。如果调试不错,精度一般的测重可以了。

网友J:
看一下这个

网友K:
说明书有没有中文的啊

网友L:
称体重的电子秤的难点是如何做到成本十几块钱一个这么便宜?否则便没有市场!

网友M:
电子秤主要在外形工业设计及易用性两个方面,如果成本有限的话大家就不要用什么AD转换器了,我看到的大部分廉价品上面都是使用的积分式AD,用计时器和积分比较电路替代AD转换器,应该可以节约不少成本,而且精度也不会少于12位LSB,看看够不够你用的。其实设计这个东西主要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 四角平衡,无论被秤重物放在秤的什么位置都能够获得相同的响应
2. 抗干扰,在压力传感器的供电上基本都是用电池的,具体怎么做到网上查查就好了,为了满足双端电源输出,你最好能够使用比较好的电源设计,这样对你的传感器测量精度非常有用。
3. 输出模式: 直接显示 通信传输 电流/电压 远传等等

网友N(2010-07-28):
你可以用应变电阻做称重的传感器。

网友O:
现在用的传感器基本都是350欧姆 2mv/V的传感器,选好传感器,还要有支架才行,到TAOBAO往上找找。

做人体秤 选200kg或者150kg量程的传感器就行。

网友P:
TAOBAO上有学习套件,很方便学习,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349540754。有成品与散件两种,散件学习焊接与编程,成品专注于单片机程序设计

网友:
所有大型超市里的电子称几乎都是寺冈的,那个估计利润不错,菜场里那种应该没什么利润

网友Q:
请问版主最终选用的是什么压力传感器?在下也想做一个人体体重计,不知道选用什么传感器为好。问了好几家,太贵了!多谢版主不吝指教!

网友R:
体重计的传感器很便宜的了,4块*币就可以了 不过买几个可能不太还买

网友S(2011-05-31):
你成功了吗

网友T:
mark一下,以后好好看看

网友U:
所有大型超市里的电子称几乎都是寺冈的,那个估计利润不错,菜场里那种应该没什么利润
引用 网友V:

这位朋友你在寺冈上班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