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4063升压方案,5V->200V

楼主(2010-06-22):
请各位指教34063的升压方案.

输入5v,输出200-220左右.

电流不要很大,20ma就可以.

发热会严重吗?

请大家帮忙,有图最好.

谢谢!

网友A:
200V这么高电压,建议用反激电路,而且5V输入未免太低,最好能有10~12V。

网友B:
高压差用34063比较痛苦,不过也不是不能用,外加mos。

网友:
34063的数据手册显示:当输入与输出的绝对值之和在40V以内时,芯片工作会比较稳定。像你那么高的输出,恐怕很难达到啊。

网友C:
如果不想用变压器,可以试试用BOOST+倍压整流的方式
估计得用九级倍压才行 ,不过电流小,用贴片的陶瓷电容就可以了
且,最好,是用34063来驱动一级MOS,这样效率高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具体说说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看过相关的电路,用12v可以升压至将近300v.需要外扩开关管

网友E:
不稳定,效率低

网友F(2015-10-14):
引用 楼主:
4# 466576266

我看过相关的电路,用12v可以升压至将近300v.需要外扩开关管

有想过方案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想用变压器,可以试试用BOOST+倍压整流的方式
估计得用九级倍压才行 ,不过电流小,用贴片的陶瓷电容 ...

9级倍压还要有20mA输出电流,不好做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G:
9级倍压还要有20mA输出电流,不好做吧?

这个电流级别,用器件堆是可以堆出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流级别,用器件堆是可以堆出来的。

200V/20mA,从5V升压输出4W功率哦

网友H:
输出功率4W,上变压器吧

网友I(2015-12-01):
引用 楼主:
4# 466576266

我看过相关的电路,用12v可以升压至将近300v.需要外扩开关管

你好,我现在考虑做300V的升压方案,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J(2016-01-27):
看下个,网上找的

网友K:
直流二级管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