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内核与STM8的变量存储区间的定义?

楼主(2010-06-22):
像51中,对于变量的访问方式有data、idata、xdata、code;
那在IAR下的STM8的访问关键字是哪些呢?这个在51代码移植到STM8下遇到了这个
问题,虚心请教大家。

我在手册中看到四个寻址指针定义
分别是tiny、near、far、huge,那我如果快速访问前256字节区间使用tiny,是不是访问而外的768的区间就需要定义变量为near?

网友A:
把所有data、idata、xdata 全部去掉。
code换const

楼主:
那tiny、near、far、huge四个关键字是用来定义什么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tiny、near、far、huge四个关键字是用来定义什么的啊?

楼主:
在论坛上看到一篇帖子,写了这几个区别,和我的理解相似。

网友B:
这些关键字我还从来没遇到过

楼主:
呵呵,看来我受51内核毒化太深,喜欢拿来比较,我也向ST的工程师咨询了下,其实也是访问速度不一样,类似于51的data概念,不过不用就可以,如2L所说的一样。
6# gxgclg

网友C:
各种处理器肯定是不一样的,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D(2012-04-06):
:(那位变量到底如何定义哟!

网友E:
:(那位变量到底如何定义哟!
引用 网友D:

标准C语言里面没有位变量,位变量是51的编译器扩充的。

网友D:
求大神指点呀

网友F(2015-10-16):
引用 楼主:
呵呵,看来我受51内核毒化太深,喜欢拿来比较,我也向ST的工程师咨询了下,其实也是访问速度不一样,类似于 ...

请问  是不是按照以下 方法更换:

51单片机:   idata  unsigned char  a;

转换  到 STM8:   unsigned  char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