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方案

楼主(2010-06-22):
我们设计需要采用聚合物锂电池,整个系统需要5V12V24V三种电压,其中12V充电必须要12.6V。方案一5v12v24v多路开关电源进行微调12V升为12.6v
方案二开关电源12V然后DCDC转换,请各位推荐几款12V转24V的DCDC芯片,或者提出一些新的方案。

网友A:
还是一吧  第二种是不是太麻烦了 ??

网友B:
方案1:如果要求输出电压值精确,多路输出不容易做到精确稳压,但如果功率不大,可以考虑二次稳压。
方案2:属于多模块串联,重复多,复杂点。

网友C:
用开关型的充电芯片即可,电源用多路或单路+DCDC都可以,哪个方案更合适主要由功率和价格决定。

楼主(2010-10-22):
谢谢各位的回答,让我受益良多,现在已经顺利完工,再次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D:
论坛头像今天怎么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