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运放波形, 看输入输出波形图

楼主(2010-06-22):
这是个 LM324 的运放输入输出波形对照图.

网友A:
发一个输入信号不接运放的图,考虑阻抗不匹配

楼主(2010-07-28):
运放的响应问题哪

网友B:
幅度和频率都不高,发个电路图上来

楼主:
好长时间了, 没有把这个图的问题总结一下。
这是一个从电机控制器上截下来的电流采样放大图。
输入信号是运放的输入端。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取样电阻上,并加了偏置(连一个大值电阻到正电源),并有对地的瓷片滤波电容。增益 11 倍。
可以看到, 虽然经过滤波,电流的尖峰仍然很大。但是输出却不见于输入对应的尖峰相对应的波形。
但是, 却给输出造成了变化的趋势。
为此, 顺便提醒朋友们, 在选用运放的时候, 除了考虑失调,增益等参数外, 还有个涉及频率的参数也很重要。通常标成 带宽和输出电压转换速度。
虽然 LM324 标称 1Mhz 的带宽, 但转换速率比较低。过快的信号变化下,将得不到要求的放大的波形。

网友C:
为什么输入滤波波啊?学习了!

楼主:
回楼上, 滤波是测量电路里去除噪声的常用方法。
回 7 楼: 你的问题非常有针对性。电机的绕组的确是个很大的电感。电流不该突变。
但是, 在电机功率驱动里, 这些尖峰却真实存在。
业内有称为功率管的开关噪声。我的理解呢, 大概有两个原因:
1. 续流的体二极管造成的,在一个功率管导通前,由同一个半 H 桥的另外一个功率管的体二极管维持续流功能。当功率管导通时,那个体二极管有个反向恢复时间, 将导致瞬时电流尖峰。
2. 结电容。功率管内部开关上的结电容。在开关时的充放电也会引起电流尖峰。
因为所有的功率管都存在上面的问题,功率电路里的电流采样上就必然会有尖峰。
看样子 LM324 是反应不过来了, 现在选用的是 MC34074. 还算比较便宜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