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56PVXC型号的USB无法找到PID,VID等问题

楼主(2010-06-22):
我使用的是CY7C68013A-56PVXC,先安装了cy3684_ez_usb_fx2lp_development_kit_15。然后给自己画得板子上电,再把usb(cy7c68013a)接到pc机上,pc机第一次找到发现一个未知设备,后来就很少有反应了。我检查了电源电压为:3.2965V。RESERVE通过10k接地,SCL和SDA通过上啦电阻接到3。3v电源。其它的VCC和GND我都检查了,都是对的。CLKOUT有输出为6Mhz(由于我的xtal用的是12Mhz的),reset引脚接到3.3v通过一个rc网络。在d+和d-不接到PC机上的时候输出为:D+为3.3v。D-为0.8v-1.5v左右,而接上PC机后D+和D-都为0v。另外就是接上PC机后,我的PC机的设备管理器大概1秒钟跳一次,很少能跳出unknown device。在有unknown device的时候,查看VID和pid都是0x0000,而不是默认的值。我换了两块板子都是一样的效果。也换了两台电脑试了也是一样。我想请问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会不会是我的usb延长线(我换过两根能够识别我的u盘的)的问题?我的时钟(我板子上接的是12Mhz)的原因?我的RESET引脚也换过很多的RC组合,下个帖子我将发我的reset引脚的原理图!并进行说明!   请各位大佬指教指教!

楼主:
这个就是我的RESET部分原理图,其中R153为100K,R165为820K,R166为1M,
我用跳线冒把R153和49引脚连接起来出现上诉情况。后来我试过几种方案,就是1、把R166去掉,R153连接到P49,结果一样。我去掉R166,把R153换成20K,47K,30K,把R153连接到P49,结果页一样。  另外就是上电后我也检查了各个引脚的电压值。没有发现异常。请各位老大指导。

网友:
图不清楚。

网友A:
CY7C68013A硬件设计要求500uW的24MHz晶振,外接12pF的负载电容。

网友B:
楼主也在做这个东西啊,互相学习

网友C:
图能清晰点么

楼主:
问题补充,用示波器发现D+会隔一段时间来一串高低交替电平。高低电平是方波。但是会隔一段时间才来。这个应该才是问题的现象!真想问问技术支持。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图应该是它的这个网站设置了一个什么,让大家都看不清楚,我自己点那个图它就清楚了,不点也是不清楚的。不知道您们能不能帮忙点一下看看!

网友A:
LZ,你图中的R165和R153是接在一起的?VBUS怎么接的,为什么接R165 820K电阻?
我看过的线路图,没有见过CY7C68013A用12M的晶振,都是24M的。应该是原理图有问题。

网友A:
建议参考68013a的参考电路仔细检查一下,看看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如果芯片外围电路没有问题,usb肯定枚举成功,不会出现unknown device。要不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D:
建议按照Demo板做一次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你的D+D-最好加ESD.

网友E:
我点也是清晰的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搞定了,呵呵,是因为时钟的问题,感谢各位。时钟换成24M的就可以了。感谢,以后有问题再像各位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R165和R153之间是一个跳线,不是接在一起的。这个电路是别人设计的。我估计他是想要么由3.3v供电,选择连接R153和R166。要么由VBUS供电,选择连接R165和R166。R165选择820K的原因我想是他想通过R165和R166来分压,因为VBUS是5v的,为了得到3v左右点电压,他选择了820K和1M来分压。

网友F:
usp10.dll是什么东西,我的QQ打不开说没有找到USP10.dll,因此这个应用程序未能启动。重新安装应用程序可能会修复此问题我重新安装了,但还是这样打不开

网友G:
时钟换下就行了?

网友H:
usp10.dll是什么东西,我的QQ打不开说没有找到USP10.dll,因此这个应用程序未能启动。重新安装应用程序可能会修复此问题我重新安装了,但还是这样打不开
引用 网友F:
QQ?

网友I:
不能识别,多是硬件问题。一般包括:
1,没有按照评估板设计,AVCC,唤醒管脚等接错或不接。
2,信号质量不好。包括地线与外壳之间,D+D-引线等等布线问题。
3,USB电缆,市面卖的大半很垃圾,尤其带磁环的不可用。可以简单量一下阻值,阻值越大越差。

我感觉,USB的板子最主要的就是抗干扰问题。时好时坏,挑线挑机器,连一些国内公司的开发板都如此。

网友J:
不光USB,好多的板子最麻烦的都是抗干扰问题

网友K:
这是一门大学问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晕,过了一天再来看,又不行了。现在晶振时有时无。当我用USB线连接到电脑上时,那么晶振一边是3.3v,一边是0v。而我不用USB线连接到电脑,晶振输出正常,且CLKOUT有正常的12Mhz输出。不明白什么原因。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我用USB连接到电脑上,如果我用万用表或者示波器的表笔去碰一下D+引脚,那么晶振也可以重新起振,只是电脑还是无法识别。
   我想请问下,这个是否与我接的晶振电容有关?我换过20PF、22PF、12PF,结果一样。只是我在焊电容的时候,我总感觉有个电容连接不稳定。

网友A:
如果确认外围电路没有问题,可能芯片坏了~~呵呵

楼主:
同时确认一下。我的另外一块板子是可以用了的,而同样的板子,这个不行。真郁闷,难道真的是芯片坏了?

楼主:
再问问,我怎么才知道这个电容是否连接上了?我用万用表测他的电阻,总是同样的值,因为晶振上的电容其实和cy7c68013并联起来了。电阻总是一样的130mohm

网友L:
十有**是芯片坏了

网友M:
时钟不对吧,24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