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2的A0脚悬空为高电平马?

楼主(2010-06-22):
(无正文)

网友A:
你悬空,不选地址了!悬空不能说是高电平,应是高阻态!

网友B:
要看具体型号,不过基本上内部处理成低电平

网友C:
应该说是不确定的

网友D:
TTL电路输入端悬空相当于接"--"电平,所以TTL或非门多余输入端应"

网友E:
得看厂家的datasheet里的说明,如果没有明确指出内部带下拉(上拉,见过带下拉的,上拉的没见过),那么就不要悬空,如果指出内部带下拉(上拉),可以悬空,艾特梅尔的好像没有说民

网友F:
最好不要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