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频解扩问题

楼主(2010-06-22):
扩频接收同步时,因为信号是实时的,假设第一次没能同步,那第二次同步还来得及吗?
同步之前需要把模拟信号变换为数字信号吗?

网友A:
结构上需要把接收到的结果进行缓存, 缓存的空间取决于同步的时间, 缓存的数据先给同步使用, 当同步上之后再用于解扩.

同步看怎么实现的了, 绝大多数需要先通过AD采样变成数字信号进行相干检测, 最后解调的时候再进行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