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解的运放电路,询问高手指点

楼主(2010-06-22):
该电路在某产品上使用的,R6 1K就连接到其他电路上面,该部分电路不太理解其作用,好像是作为一个补偿使用的,阻值就是我上面标的那些阻值,请教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得要看你说的“其它电路”了,单从你目前给出的电路上无法判明。

楼主:
附件为较全的电路。
I1 I2代表同一个电流互感器的两种变比输出,比如说5A/5mA和5A/0.75MA,两个电流相互相位相同。
U2部分不知道有什么用处,D1和C7两端均无电压,难道过载保护?
很不理解此电路。

网友B:
还真没看出来是干啥的,等待高人回复!

网友C:
楼主的电路一定有误。OPA376仅仅相当于约33欧的电阻与D1、C7并联。楼主电路果真如此,OPA376在此没有意义。

楼主:
此电路没有问题,你可以进行仿真和实际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