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隆468的汇编程序,编译出错的问题

楼主(2010-06-22):
cycle:
  mov a,temp   ;得到数据
  CALL L_TABLE   ;根据TEMP的数据得到相应的显示代码
  mov temp1,a
   ......
   .....
L_TABLE: TBL
       RETL @0XFC ;
       RETL @0X60 ;
       RETL @0XDA ;
       RETL @0XF2 ;
       RETL @0X66 ;
       RETL @0XB6 ;
       RETL @0XBE ;
       RETL @0XE0 ;
       RETL @0XFE ;
       RETL @0XF6 ;
       RETL @0X00 ;
编译错误:the macro is not definded or invalid instruction

网友A(2010-07-24):
将L_TABLE: TBL中的TBL放在下一行就可以了

网友A:
468没有“tbl”指令,只能用“ADD  PC,a”指令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