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此开关电源的两个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0-06-22):
图中的C6和C8都起什么作用呢?不太明白,请各位达人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全图啊

不过c6是做补偿的  补偿增益和相位

好好照本书看看

随便一本开关电源的书上都有

网友B:
C8即所谓Y电容,注意C8是接在两个“地”之间。
C6用于校正反馈环路的幅频和相频特性,避免环路的不稳定。

网友C:
原来那个是Y电容。。。。
一直以为Y电容只在输入时有,没想到输出也有。。
不懂。。

网友D:
那个不是在输出有,而是在冷地和热地之间
y电容在这个电路只是为了过安规测试,没什么太大意义,个人觉得~

网友E:
你先把自动补偿断开,看一下功率因数是多少,然后把补偿补上,看功因有没有变化,【看电表上的显示】,如果没有变化,就可能是电容没有补上,功因表应该是不断变化的,根据设备运行的多少,老显示是1.00就不正常了,应该是功因表的问题,你可以换一块试一试,有一百多的,正泰可能三百多。

网友F:
C8是安规的Y电容;(输入LC是x电容,L、N接地的也是Y电容)
C6是环路补偿电容。

网友G:
我觉得功率因素的判断自己也可以做一个测试电路,用互感器将设备 220VAC断的电压和电流采集出来,看看相位差多少,很好算的,买什么功因表啊,白做电工了

楼主:
哪位朋友推荐一本书看看啊  最好有这个问题的详细分析

网友H:
开关电源手册 (第2版)
好像记得有讲过  不过记得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