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刷电机控制的死区时间,续帖为搞清楚一些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06-22):
以下是 各位朋友的回答 我把它归结到这里
https://bbs.21ic.com/icview-178659-1-1.html  此帖回答总结
tjzyh发表于 2010-6-10 09:00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4
19楼: 死区时间是用在同一桥臂PWM互补输出的情况下。同步整流的资料,你可以看

  chuzhujun_发表于 2010-6-15 13:15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

面 TOP  得分:4
20楼: 楼主您好!  三相无刷电机控制是不需要死区时间的,不存在上下桥给互补

信号的问题,只有FOC方式才会加入死区!

QuakeGod发表于 2010-6-16 20:30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4
22楼: 19楼20楼说得正确
在同步续流的时候,上下管是互补导通的,需要死区时间,
如果不需要同步续流,则不用考虑死区时间问题。

古道122发表于 2010-6-18 09:25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4
24楼: 搂主所说的这种只是一般性的120度的控制方式,切换的时候不用考虑死区时

除非用同步整流的时候才需要考虑死区时间
而在180度控制的时候就需要考虑死区时间了,就比如楼主之前说的SPWM,SVPWM等
这个时候三相的管子都在不断作PWM,需要考虑上下管的直通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176505-1-1.html   此帖的 回答总结
amonghappy发表于 2010-6-15 14:18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20
2楼: 如果你120度控制22导通的方式,不要死区的。180度控制,大部分时刻要导通3个管子的时候就需要互补输出方式了,这个时候必须加死区,这个是输出正弦波了,不再是方波。

airwill发表于 2010-6-17 07:36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30
4楼: 本帖最后由 airwill 于 2010-6-17 07:39 编辑

看样子前面的人已经说了很多了, 也大体说到了点子上.
从你想象的六步驱动的角度来看, 是不存在需要死区控制的情况.
     但是, 为了解决调速的问题, 功率管开通是个 PWM 方波. 比如在你的 1,5 导通的这个区段里, 其他功率管不让导通, 而 1,5 管给的是 PWM 信号. PWM 的特点通俗地说就是部分时间导通, 部分时间关断. 现在仔细分析这个时段, 当 1,5 导通时, 电流由电源正 -> 1管 -> 绕组 -> 5管 -> 电源负. 当 1,5 关断时, 电机绕组的电流不能突变, 要续流, 于是电流方向 由电源负 -> 4管 -> 绕组 -> 2管 -> 电源正. 当然还有其他的通路(比如 由电源负 -> 4管 -> 绕组 -> 5管 -> 电源负, 另外还有不常用的 1,2 管通路)
    控制器发热问题, 上面的续流过程中, 4管, 2 管的内部反向二极管提供了电流通路. 但是这个电流也造成了很大的功率管无用发热, 能否不要这个发热呢?
     当然有办法, 同步整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办法是, 在 4管, 2 管续流区间, 导通 4 管和 2管. 但这时候也造成了 1,4 管 轮番导通的情形, 死区控制也就必然要引入了.
    当然, 实际情况要更复杂些, 鄙人多年从事电机控制设计, 可以一起共同探讨.

楼主:
互补导通,同步整流,FOC方式这些到底如何去理解

这里提到了2个重要的名词
互补导通
同步整流
我想问下 互补导通的整个过程是怎么样进行的
到底同步整流对无刷电机控制技术来说是什么概念的东西
同步整流又是如何操作的,自己想了很久都没头绪,
还有FOC方式也不甚明了,
还是求诸各位了!

楼主:
这两图是我从论文上截下来的,说得是互补导通,实在看不太明白整个过程。

网友A:
不知你要搞清楚什么?
一般死区时间为 零点几微秒到几个微秒 之间,视驱动的功率管开关特性而确定.

网友B:
不管同步整流也好,FOC(磁场定向控制) 也好.目前互补导通技术已经是标准的功率电路控制和驱动方式.

至于 互补导通的整个过程是怎么样进行的?
简单的讲, 就是在 pwm 周期内半桥的上下管轮番导通, 以控制绕组得到的电压和电流.
轮番导通的功率管如何让电机转起来的?
那就看 FOC 的控制理论吧, 非一两句话能讲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