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速求助:一个结构体指针指向另一个结构体的地址?

楼主(2010-06-22):
最近在移植51程序到STM8,遇到问题较多,现在比较头疼的是结构体指针的问题,我的代码是这样的:
(说明:LED_VP、LED_CSTRP是两种结构体类型,且LED_VP比LED_CSTRP的成员变量多)
//结构体指针数组
LED_VP * const page_startup[]={
&CP_HB,
&CP_VER,
};
//结构体实体
LED_CSTRP CP_HB={
VBP_CSTR,
M_LED_ROW_NB,
ASC_HB
};

LED_CSTRP CP_VER={
VBP_CSTR,
M_LED_ROW_NB,
ASC_VER
};
我在C51下用编译没问题,也一直这样用,但是在STM8下就编译报错,同事说一个结构体指针不能指向另一个不同类型的结构体,我不知道咋弄了,是不是我原先的定义就有问题?郁闷

网友A:
应该是有错误的
因为
LED_VP * const page_startup
已经定义指向LED_VP类型
但是
LED_VP * const page_startup[]={
&CP_HB,
&CP_VER,
};
又初始化为CP_HB,CP_VER
而LED_VP和CP_HB类型不同
当然会出错
可以强制转换
LED_VP * const page_startup[]={
(LED_VP*)&CP_HB,
(LED_VP*)&CP_VER,
};

楼主:
谢谢,现在编译没有报错了,但是为什么Keil下的C51下没有强制转换可以通过,是不是不同编译器对结构体指针的定义不一样?
2# ayb_ice

楼主:
还是没怎么想明白,但是感觉是应该强制转换,结构体指针的长度和结构体相关,但是不明白KEIL怎么没报错,可能一直是个BUG,没被发现,谢谢ayb_ice 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