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示波器不知从何下手

楼主(2010-06-22):
(无正文)

网友A:
有钱就泰克吧,没钱国产的就普源的吧,当然还是要看型号

网友B:
有钱就泰克吧,没钱国产的就普源的吧,当然还是要看型号
引用 网友A:

哈哈,顶这个。

楼主:
泰克好贵呀!
而且我查了
你说的两种品牌的好像都是数字的
我想买模拟的

网友A:
模拟的就不太了解了。。。。现在模拟的好像不多了,对牌子也不了解:(

网友C:
泰克也有模拟地啊,不过感觉还是数字的好用些

楼主:
跟同事说了
决定还是买数字好一些
我想问一下
数字的应该有存储功能和频谱分析的吧?
那允许输入的最低电压和最高电压一般是多少呢?
可不可以跟电脑连接?

网友D:
现在一般的数字示波器都带存储功能。

网友A:
跟同事说了
决定还是买数字好一些
我想问一下
数字的应该有存储功能和频谱分析的吧?
那允许输入的最低电压和最高电压一般是多少呢?
可不可以跟电脑连接? ...
引用 楼主:

数字的一般都是可存储的,频谱分析估计要看型号,电压高的话,探头有衰减设置,具体不了解。

网友E:
安捷伦好,价钱也贵

网友F:
一般的开发还是支持国产
直接找个国产的公司电话,打过去问,效果更好

网友G:
我们公司买过泰克和安捷伦。安捷伦最好用也是最贵的,泰克比较合适,国产的性价比最高!

网友H:
单位就买泰克吧

网友I:
安捷伦最好用了,对做产品很有帮助,推荐/

网友J:
模拟的岩崎,数字的横河,泰克,力科,安捷伦。

网友K:
我比较喜欢力科,windows系统,可以用鼠标操作,还可以玩游戏

网友L:
示波器有跟电脑连接的接口,有软件的,到时候可以直接将示波器上的显示保存在电脑上。

网友M:
推荐用数字的,模拟的没有特殊需要还是不要用了,然后就是普源的还是算了吧,真的够呛。安捷伦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