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电视机维修问题

楼主(2010-06-22):
一台29寸CRT电视,很有些年头了,世界杯刚开始就**了。现象是开机没反应(保险烧了),换保险后亮了几秒,又烧了。是不是最近雨水多,受潮了?以前每次天气潮湿的时候,开机图像要模糊半天才好。

网友A:
行管 坏了

网友B:
看看103V电压是不是高了

网友C:
这个问题太简单
1.“开机图像要模糊半天才好"
    乃是显像管座日久年长受潮锈蚀漏电所致,更换一只同型号即可。
2.“开机没反应(保险烧了),换保险后亮了几秒,又烧了"
    首先你要保证所更换之件确为同型良品;然后考虑更换消磁电阻。

网友D:
换显像管??这什么年头了,换一个不如贴点钱买个新的了

网友E:
买个液晶电视吧。CRT的辐射大,效果也差。

网友F:
开机要等一会图像才清晰是显像管座积尘所致,换新或拆下现有管座用超声波清洗机在洗板水之类的有机溶剂中清洗即可。换保险后的“亮几秒”,这几秒图像伴音是否正常?

网友G:
电源故障吧!  芯片老化了!可以在阳光下晒晒.

网友H:
1.图像开机等一会儿才清晰,可能管座受潮导致,也可能是聚焦极电压不正常,这种情况用久了一般不会出现后者问题。
2.换保险又烧。原因1:彩色电视机保险为防浪冲保险,不可以用普通保险代替。原因2:消磁电路问题。原因3:开关电源本身出现问题,也不排除行输出部份。确定开关电源好坏:将开关电源主电源(110V~130V)后的负载断开,接一个60~100W的灯泡,观察之。
3.问题没有描述清楚,比如在换上保险后图像.伴音。

网友I:
这个问题太简单
1.“开机图像要模糊半天才好"
    乃是显像管座日久年长受潮锈蚀漏电所致,更换一只同型号即可。
2.“开机没反应(保险烧了),换保险后亮了几秒,又烧了"
    首先你要保证所更换之件确为同型良品; ...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这样的,可能是行部分电流太大,
电子电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