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8路搶答器

楼主(2010-06-22):
我在做8路搶答器的原理圖,發現線路很複雜,很多地方都要分叉,害怕焊電路板的時候很麻煩.誰可以教教我應該怎麼排版,我不想出現太多的飛線.請提供一些資料..麻煩大家了..本人焊電路板技術也不太好..O(∩_∩)O~

网友A:
把原理图贴出来分析就好多了
这样没有办法说

网友B:
建议自己设计一个线路简单的方案。

楼主:
我就是要你們說說怎麼簡單法啊..

网友C:
把原理图贴上来看看。

网友D:
无图无真相,别当“空”军。

网友B:
线路简单的方法:
每路抢答器都用一个MCU控制,8路就8个MCU,总控制器也用一个MCU作为通信主机(HOST)。
这9个MCU使用RS485实现通信和时钟同步信号,这样线路总共就使用二条线而已(不含电源线)。
这个方案的难点在通信协议和时钟同步协议。
这个方案的好处是线路可以实现串行走线,节省线路长度和线路复杂度。

如果线路比较短,也可以考虑将8路抢答器当作8个按键来处理,只用一个MCU就够了。

关于焊接和飞线的问题,只需在PCB设计时预留每个焊接点,如果有交叉,则用双层PCB走线,调整好顺序后再引出焊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