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UC2842的问题

楼主(2010-06-22):
此原理图为UC3842的DATASHEET里面的截图,它提供的参考电路上的输入电压标示为115Vac,各位,请问,就它这个标准电路,可以直接接220Vac的输入电压吗?谢谢

网友A:
当然不行了  会炸的  :)

网友B:
2842是可以做成全电压输入的,没问题滴。

楼主:
呵呵,都惊动伟林老大了,多谢指教。

网友C:
接了220了后     IC接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