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菜鸟

楼主(2010-06-22):
苍天哪 大地啊 PIC定义IO口 为输出 PORTC 高电平 程序怎么写的 很是感谢

我下面这个程序就是想把PORTC     4,5脚接的发光管点亮 发光管正极接电源,负极接PIC  PORTC     4脚 现在下面的程序编译都可以下载到PIC 程序没有把等点亮 这是什么问题 帮帮我吧

//**************************************************************/
    //使用PIC18F877高性能单片机,RB口输出跑马灯信号
    //由发光管显示RB口输出的状态。
    //使用自制型实验板。
//**************************************************************/

//---------------------------------------------------------------
#include <;PIC.h>      /* head file*/
//---------------------------------------------------------------

//---------------------------------------------------------------
void initPORTC();
//void delay();  //延时迟函数。
//---------------------------------------------------------------

//---------------------------------------------------------------
unsigned char zz;
//bit
//---------------------------------------------------------------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d=10000;
while(--d){;}
}
void main (void)
{
    initPORTC();

    while (1)             //永久循环
    {
     PORTC = 0xcf;
  //delay();
  //PORTC = ~PORTC;
  //delay(10);
    }
}

//*************************************************************************
// inicial PORTB.
//*************************************************************************
void initPORTC()
{
    TRISC = 0x00;         //设置c口为输出。
    //INTCON=0x00;          //关闭所有中断。
    //PORTC=0x00;           //清c口。
}
//*************************************************************************
// delay 1ms*count subprogram.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coun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110;j++);
}*/

网友A:
LZ还是把自己的签名

“本人承接单片机项目开发,如51 PIC AVR 等各类型 ,有需要的请联系我QQ 350266813 张志雄  杭州”

去掉吧。

网友B:
程序应该是对的,看看CPU配置位,晶振是否起振,看门狗是否关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