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两输入端接电容

楼主(2010-06-22):
今天看到一个电路,第一次发现运放的两个输入端接了电容,见示意图。这个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呢?应该如何去选择这个电容呢?谢谢了。

网友A:
单独拿出来一个没头没脑的图自然是没法讨论的,况且多数应用无此电容。

楼主:
没有什么其他的了,就是再反向放大器上面加了一个这样的电容。

网友B:
通常这个电容会引起电路不稳定

网友C:
我记得我哪看过,此电容是对高于一定的频率的信号短路,输出为0(差动输入)

楼主:
呵呵,我也是很少看到过这种用法的。但是这个电路确实是用在一个成熟的产品上的。

网友D:
估计是正极接地的反向比例放大接法

网友E:
通常这个电容会引起电路不稳定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效果正好相反

有个叫  噪声增益

网友F:
通常这个电容会引起电路不稳定

有道理,曾见过一个同事这样搞过,结果放大器成了振荡器了

网友G:
不懂 虚心学习了

楼主:
比较完整的图是这样的。电路的输入为微弱的直流电压信号。

楼主:
就是那个电容C1.

网友H:
也许是个菜鸟设计的电路呢,运放输入端很少接电容的。
拆掉试一试是否影响功能就知道了。

网友I:
我们以前的产品上也曾经是这么用的,请maychang指点这个电容的作用

网友J:
15楼:
不知道。

网友B:
看起来像是一种为了驱动容性负载而加的相位补偿,但是少了一个电阻。这个电路后面接的是什么?

网友K:
原来都不知道啊

网友L:
印象里一位老师讲过,在工厂有人拿来份电路来请教,问的是某元件的作用,结果研究半天没弄懂,后来了解,当初电路有问题,搞了好久都不定,但加上这个件就OK,没人知道为什么。
也许这跟很多其他因素有关,比如工作条件,PCB LAYOUT,甚至不合理的设计被传承.......

楼主:
19楼说的有道理!但还是等待高手的回复啊。

网友M:
去掉差模噪声的

网友B:
应该是为了去除高频噪声,同时由于放大的是微弱的直流信号,这样的自举接法,可以减小电容漏电对直流电位的影响。

网友N:
充下,如果运放输入没有经过电容、输出没有经过电阻(如图)连接在一起再接地,那是典型的低通输入,同时会带有90度相移;但加上电阻后,有两种可能,一种同楼上观点,虑噪;但我偏向另一种解释,这电路让高频产生滞回比较(我没时间计算),如果是方波等频域丰富信号,这样电路很有效,能去掉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其它频率成分,其它波形亦然,从而得到符合要求的信号。

网友B:
to 楼上
比较完整的图是这样的。电路的输入为微弱的直流电压信号。

网友N:
和采样保持电路类似

网友O:
通常我们会在仪表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端并接电容来抑制噪声。
在运放的输入端并接电容的做法不会是设计出来的,而是在工作中遇到噪声、干扰等问题工程师试出来的。

网友P(2012-12-08):
我接了后共模抑制比是上去了,但是当给交流信号时,只有在零点几HZ以下的信号才能正常放大,其他的频率,根本就没有放大作用。这是为什么啊?这个电容是怎么对通频带有影响的?

网友Q:
搂主可以把这个电容拆下来,看看是否还能工作,从而确定它的作用

网友R:
从来没这么用过。

网友S:
同意26楼#
之前我做一个温度采集模块,干扰测试时,遇到问题。经过分级定位,发现是运放输出不稳引起的。加上这个电容就好了。这个电容不能太大,通常是pF级的,太大的话,运放输出会振荡。

网友T:
放大直流信号,只是为了滤波啊。

网友U:
引用 网友P:
我接了后共模抑制比是上去了,但是当给交流信号时,只有在零点几HZ以下的信号才能正常放大,其他的频率,根 ...

我没理解。你前面贴的电路是测量单端信号的,你的共模抑制比是什么意思?

我还是没看出来这个电路有什么作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U:
我没理解。你前面贴的电路是测量单端信号的,你的共模抑制比是什么意思?

我还是没看出来这个电路有什么 ...

这个电路是一个测量放大电路,本来是要放大的是直流,但要求接一个单转双的交流信号,这里跨接在差分放大电路的正反相输入端的电容把交流信号基本给滤掉了,请教一下,这里是怎么滤掉的,是和那一端组成了低通吗,把通频带变窄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U:
我没理解。你前面贴的电路是测量单端信号的,你的共模抑制比是什么意思?

我还是没看出来这个电路有什么 ...

这是我的图

网友V:
个人觉得,输入事直流信号加这个电容应该可以,具体作用应该事滤除差模干扰。这种干扰可能事电路上的噪声,也有可能事EMC噪声。个人推断。

网友U:
你依次贴出了3个电路,可是看不出你在讨论哪个电路。
你能明确地告知“你在这要讨论哪个电路么?”

网友W:
这是杂散输入电容补偿

网友X:
差模输入时 有用  防止外部共模电压的干扰

网友Y:
对运放的带宽有影响,运放的稳定性有影响

网友Z(2013-01-31):
噪声增益

网友(2014-05-15):
这个电容C1可以用来减小电路输入端的EMI,但是也会引起电路不稳定,最好在R3端并上一个合适的电容。这个用法可以在OP4177的手册上可以看到,page 17 of 24。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U:
EMI也有别的方法,偏偏选这方法,是要挑战一下吗?

网友AA(2015-07-30):
简单地说,这个电容的作用是防止运放电路自激,其值一般10pf以下。很多时候这个电容不用加,原理图和pcb里预留就可以了。

网友AB(2016-06-30):
这是OP2177手册,可以参考(没错,我是来挖坟的

网友AC:
引用 网友B:
通常这个电容会引起电路不稳定

正解,如果是纯的电容设计是一大败笔,如果加一个RC并联在二端则高手。对闭环响应没有影响,对开环大有影响,说白了这叫做相位滞后校正。

网友AD:
使用了开关电源就需要这样做。线性电源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