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网络芯片RTL8201遇到的怪问题

楼主(2010-06-22):
最近做了50块PCB板,其中有10块RTL8201有问题,现象是用烙铁对8201补焊一下,然后用PC可以ping通,但放那儿过1小时以后,再拿过来就ping不通了,再补焊一下,又可以正常ping了。请问各位这是什么的问题?layout的问题?晶振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楼主:
今天测试发现,原来ping不通的,上电过5分钟以后,又可以ping通了,不良的板子都是这样,奇怪!

网友A:
这个现象确实有点奇怪,会不会是刚开始上电,电压没稳定,不过这个时间也太长了,不太可能

网友B:
非常可能是虚焊的原因,以前我有过类似经历,找焊接技术好的同事帮忙之后,就没问题了

楼主:
上电不需要5分钟才稳定吧,这也太长了!感觉是板子上电一段时间以后,板子有点温度了(我们的CPU需要加散热片),才可以ping通的,但这是什么道理呢?

楼主:
非常可能是虚焊的原因,以前我有过类似经历,找焊接技术好的同事帮忙之后,就没问题了
引用 网友B:

可以排除是虚焊的问题,补焊过好几次了,补焊过以后好使,放一段时间以后又不行了。

网友C(点评):
楼主,后面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可以排除是虚焊的问题,补焊过好几次了,补焊过以后好使,放一段时间以后又不行了。
引用 楼主:

单凭这个现象不能排除虚焊,可能补焊一下,焊盘和引脚连上了,放冷却了以后又虚了。

网友D:
RTL8201不太好用,建议用DM9161AEP

网友E(2011-01-19):
现在我建议你用DM9161CEP

网友F:
十分像虚焊。

网友G(2011-03-02):
个人观点!
先换一个好点的晶振!
看看电源部分是否成熟稳定!
最后确定自己那的RTL8201是随便市场扫的货,还是可靠渠道拿到的货!

网友H(2023-12-20):
从现象来看很像是虚焊,芯片拆下来重新焊接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