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32用过的请进入!!

楼主(2010-06-22):
这个片子支持两路模拟输入码?

网友A:
建议不要用古董~~~

网友B:
支持,不过每次只能选通一路,MAX144不错!!!!!!1

楼主:
2# hotpower 为什么不建议用呢

楼主:
3# sunbensen 不能同时用

网友C:
还是自己读读datasheet吧,上面该有的都有了!

网友D:
这样的问题,DATASHEET里肯定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