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附原理图):开关电源烧片原因诊断

楼主:
如附图所示,在ICT测试过程中,电路的每个节点都有测试点,且通过夹具探针连接到测试设备。当探针都接触到单板后,探针、探针引线、设备对单板各节点会分别引入一定的负载(容性、感性负载,均无法确定)。
1、当A处上电48V时,开关电源一开始并不能正常工作(输出12V)。为输出12V,强制在C处,即U12第2脚激励2V(该脚极限电压为-0.3~3.5V),此时B处能够输出12V。即开关电源测试PASS。
2、开关电源测试PASS后,立即撤掉A处48V及C处2V。在B处施加12V电源用于后级所有电路的测试。
从原理上看,上述上电、控制均没问题(不瞒大伙,老外发过来的程序也经常这么干的),但问题是经常会烧毁U12,而且是U12第2脚内部对PGND烧毁,烧毁几率挺高,测试200片单板,有3~4片U12被烧毁,且测试过程中均未发现异常。现在呢,将开关电源相关针点都拔掉,然后直接从A处上48V,输出12V,并进行后面所有测试。这样经过1700多片单板的测试,未发现U12烧毁情况。这种上电方法是好,但对于单板开关电源本身有问题的,不能输出12V时,测试就无法定位到问题器件(因为已经拔针了)。
老板要求对这两种上电方法进行比较,找出前一种上电导致烧片的原因。
1、是否因为在U12第2脚叠加2V所致?
2、是否为后级12V上电瞬间通过变压器耦合过来瞬间高压?
3、是否为12V上后光耦将U12第2脚一直拉到低?
4、等等
恳请各路高手帮忙分析,献计献策!在下先谢过各位啦。

楼主(2010-06-22):
上面图片不是很清晰,可以将附件下载打开比较清晰。
附带注明一下,U12为LTC4267芯片。

网友A:
恕偶冒昧:觉得第二种可能性比较大点!但是这个耦合的电压不会持续太久(个人理解,正确与否欢迎指正,这个需要磁学水平高的人前来执教!)

看到问题解决不了,俺心里也有点急.......

楼主:
本来想利用凌特的模拟分析软件对此电路做个模拟,岂料凌特恰好没有LTC4267这个芯片的spice model,没法子,恳请高手拔刀相助!

网友B:
你那2V怎么加的?2V稳压电源还是电阻分压来的?

楼主:
2V信号是设备仪表通过测试探针加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