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 开关频率

楼主(2010-06-22):
三极管的特征频率指的是什么呢   是三极管的开关频率还是  交流信号的频率呢  三极管的开关频率怎么看呢  比如9013的

网友A:
不是开关频率,应该是带宽。

网友B:
由于三极管极间电容的存在,电流放大倍数会随着信号频率的升高而减小,特征频率一般记作fT,指的是使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下降到1时的信号频率。所以既不是开关频率也不是带宽。

楼主:
三极管的开关频率  比如9013的   就是工作在数字开关状态 也就是一秒 内最高的开关次数

网友C:
三极管没有开关频率这个指标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开关频率不是三极管本身的参数,三极管开关频率是受基极电阻和集电极负载的影响的,所以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三极管打开和关闭时的波形的“斜坡”,就可以粗略得出打开和关闭的时间。

网友D(2014-06-17):
一般串口通讯要用到多大频率的? 具体看哪个参数啊?有什么三极管推荐型号

网友E:
三极管的开关频率可以在datasheet里面Td、Tr、Ts、Tf,delay、rising、falling、storage几个时间倒算出来。问题是一般的线性三极管不提供这些参数,那些特征频率100MHz的管子因为storage time太长以至于连1MHz的开关信号都无法传输。常见的开关管就MMBT3904/3906这样的。

网友F(2015-11-16):
引用 网友E:
三极管的开关频率可以在datasheet里面Td、Tr、Ts、Tf,delay、rising、falling、storage几个时间倒算出来。 ...

很赞成这种说法,我亲自试验过了。有哪些三极管手册会提供Td、Tr、Ts、Tf这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