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需要从一个数据源以150MB/S的速度传输数据

楼主(2010-06-22):
情况是这样的:

    数据存放在一个数据源(比如硬盘),然后需要连续的按照150MB/S的速度连续读取数据,传输距离需要到两米. 而且数据源需要提供接口给PC机使其可以写入数据,写入速度越快越好,但达到几十MB/S即可.
     不知道大家个有什么好的建议.  初步想的方案是 用几块固态硬盘 接到PC机上,然后通过PCI-E接口传输出去,PCI-E接口电信号通过光钎将从主板上物理延长到需要的电路板 然后再把光钎信号转成电信号,在电路板上做PCI-E的控制器来读取数据.

网友A:
很难难的问题啊

网友B:
使用外置式SATA或串行SCSI磁盘阵列即可,两米的距离使用专用的电缆可以满足,当然可靠的话,最好使用串行SCSI阵列,价格比较高就是,但也比你的方法便宜、可靠多了。SATA阵列的硬盘要用高速盘,如西数的“黑盘”等。

楼主:
谢谢 chunyang
不知道这个方式 SATA 接口 好不好做。  我们需要将数据传输到一个FPGA。那么就需要在板子上直接对SATA(或PCI-E,SCSI等)这些标准的协议进行操作。不知道 方不方便,或者哪种接口较容易实现。
刚稍微看了下 你说的 阵列,他们好像提供 比如 eSATA这样的接口,并提供 PC上的驱动。   所以我就不知道如果不用PC的话,直接用板子 用FPGA来的话 能不能行。

网友B:
看来你前面的“比如硬盘”是在放烟雾弹……

FPGA只要资源够,本身就能生成SATA界面,用专用IC也可以,几年前的早期支持SATA的主板都是靠外置SATA芯片实现的,该芯片也可用于嵌入式系统。

网友C:
usb2.0 400M

楼主:
谢谢 chunyang。
前面的 “比如硬盘” 是因为还没选好数据存储源,所以就举了个例子。。
用FPGA直接做 SATA界面的话,是不是 很难做 文件系统了?只能直接读 写 二进制 非文件数据了?

楼主:
usb2.0 的 480M 是指 频率 不是指实际传输 速度,中间还有协议。而且这个是位 不是 字节。 实际只能到30MB/S。

网友D:
通过1000M的网口,用FPGA搭一个接口来控制硬盘的读写,速率肯定够了

楼主:
1000M网 跟RAID连接是个问题,不知道RAID有没有提供网口的。如果没有 就需要通过电脑了。

网友E:
150MB/s传两米,太小菜了,看了半天,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传输协议要总系统整体上来考虑

网友F:
usb2.0实际传输谁说30M的啊?200M绝对没问题的。

楼主:
drentsi,你好
我要做的事是:   从一个存储源 按照150M字节/S的速度 读取数据,用一个FPGA来接收数据。同时这个存储源 必须有接口提供给电脑写数据。写速度要求几十M字节/S

wwuchang,你好 我说的是 30M字节/S 不知道你说的 200M是什么单位

网友E:
存储源要存多少数据?

网友G:
10千兆网络。

网友E:
10G网多数人玩不起,很多企业也玩不起

楼主:
存储的数据量 要求很大,连续工作3小时。150M*60860*3 =1620000MB =1.55TB
但这个我暂时不考虑。第一步先解决 怎么能达到这个速度。。 把数据源和传输通道解决。

楼主:
谢谢 wangkj,
先前我还不知道 有10G网喃 。。 赶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