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整流,怎么计算运放需要的带宽和压摆率?

楼主(2010-06-22):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好像哪里都没有谈到过。
估计所用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至少应该是输入正弦信号的几十倍。原因是半波整流信号曲线从“馒头”到水平那一点是尖点,不是圆滑的(数学上称该点不可微)。
100kHz,试试用NE5532。最好是先仿真一下。
另外,某些厂家生产的NE5532两个输入端之间有反并联的两个二极管,两输入端之间不能承受稍大的差模电压,不知道你的电路中是否可以用。

网友B:
起码,单位时间内,运放的输出要能达到你要求的峰值才行
10微秒内,峰峰值达到2.5V,那么运放的压摆率怎么说也要大于这个值才能满足输出的需要。

楼主:
起码,单位时间内,运放的输出要能达到你要求的峰值才行
10微秒内,峰峰值达到2.5V,那么运放的压摆率怎么说也要大于这个值才能满足输出的需要。
引用 网友B:

这样算不对,我用4v/us的压摆率,整流波形都是乱的,把平率降低一半,还是乱的.
我比较倾向于maychang老师的意见,NE5532已经买了,到时候测试一下看看能否用.

网友C:
压摆率和带宽都要考虑.

网友B:
运放没有一个方向饱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