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帮我

楼主(2010-06-22):
IO, ST, ni, rc, AD

本菜鸟写了如下一段程序,折腾半天多了,怎么都进不了DMA传输完成中断。很纠结,哪位大神帮我看一下。问题就在中断上。别被乱乱的程序乱了心!用H-JTAG调试时,程序跑到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RESET);
就过不去了,怎么会这样呢,难道串口根本就没工作,还有,刚开始的时候主程序里面的0x41,就是A能发到超级终端,后面代码没有改,却发不了了,实在是奇怪!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int32_t)0x4001244C)
__IO uint16_t ADCConvertedValue[8];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AD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DMA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USART_SendData(USART2, 0x41);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RESET);
while(1)
{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DeInit();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ifndef STM32F10X_CL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7);
#else
     RCC_PREDIV2Config(RCC_PREDIV2_Div5);
     RCC_PLL2Config(RCC_PLL2Mul_8);
     RCC_PLL2Cmd(ENABLE);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2RDY) == RESET)
     {}
     RCC_PREDIV1Config(RCC_PREDIV1_Source_PLL2, RCC_PREDIV1_Div5);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PREDIV1, RCC_PLLMul_7);
#endif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2,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8;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 DMA_IT_TC,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DMACmd(ADC1, ENABLE);
   ADC_Cmd(ADC1, 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

中断处理程序如下: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 = 0 ; i < 8 ; i++)
{
  USART_SendData(USART2, *(ADCConvertedValue+i));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网友A:
看的好头晕

楼主:
为什么每次来都没人帮忙呢,是不是我提问题的方式不对?请哪位指点

网友B:
你要不要先把程式改成
RCC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AD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DMA_Configuration();

网友C:
程序太乱,一句注释都没有,很费解

网友D:
代码没有问题,你再检查一下你的电路板和你的软件的设置。

楼主:
谢谢5楼6楼4楼。等我解决了来散个分,现在还没搞定啊,实在是郁闷。

网友E:
代码看不出什么问题,基本可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