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76S与SD卡

楼主(2010-06-22):
大家好。我用 430单片机+CH376S+SD卡做了个小产品。将需要的数据保存在SD卡中了。卡现在放在了壳子里面。我想问大家有什么方法可以在电脑上把卡中的数据读出来。(卡一定要在壳子里面,不拔下来。)

相关下载

网友A:
呵呵,那就单片机控制376作为设备,由电脑读出就成了,不过还是直接拔出来比较方便

网友B:
设计的时候留个接口不就行了,否则只能拆卡。

网友C:
你的单片机程序肯定已经可以读写SD卡的数据了,只要它跟电脑能通过任何接口通信,在通信协议里增加几个相应的命令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