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这个简单的电路

楼主(2010-06-22):
最近拆了一个老美的设备,里面的主电路很简单,只不过驱动器设计比较复杂而已, 我照搬仿了一个,结果问题出现了,上图先  临时话的 大家先看看有问题么!

Protel Schematic.pdf

网友A:
D1  D2 把输入短路了

网友:
画错了吧?

楼主:
哦 不好意思 ,D1 D2方向画反了, 中间的是个IGBT 。  可是我在上电的时候会烧150K的电阻 。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如果D1 D2 是双向二极管 是不是就不会烧?1.5KE400CA

网友B:
不要不就不烧了,也没看出那个电阻的作用,要说是放电用吧,那还有个1M的在那等着呢!

楼主:
没有同样工作, 不过真的不**到是做啥用的, 这是按照老美的电路画的。

网友C:
也很奇怪为什么会烧?
是不是什么地方搞错了?
比如电阻耐压不够,电阻阻值看错了,
电阻功率弄太小了?

楼主:
这个确实有可能, 用的是1/2瓦的, 找个时间换一个1W的试试,另外补理解的就是这个电阻做啥子用哦?

网友B:
晕!如果是150欧还真就是功率太小了!150K算一下,跟功率没什么关系!

网友C:
感觉是不是耐压问题???
试试两个电阻串联,代替单个电阻

网友C:
说错了,莫怪
我也是瞎猜的。。

网友D:
150K的电阻功率有点小了310*310/150000=0。64W

网友D:
电阻还是有用地,主要是保护作用

网友B:
楼上算对了!呵呵 我没看前面是220V交流输入,直接以为是12V呢!

网友B:
220V交流输入的话,那个电阻就是放电的!

网友E:
假负载+ 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