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流接触器是不是和继电器一样做开关电路用的?

楼主(2010-06-22):
请教,交流接触器是不是和继电器一样做开关电路用的?只不过交流接触器控制信号为交流电,而继电器为直流电,对不对?

网友A:
可以说交流接触器是继电器的一个真子集,其绕组电压固定为220V或380V交流。
继电器不一定控制信号(绕组电压)是直流,也有绕组用交流的继电器。

楼主:
比如我有每相1600A的三相,要远程开关,如何做?

网友A:
1600A显然不能用交流接触器,没有那么大电流的型号。
要切换的电压多高?

楼主:
不高啊,就380V

网友B:
1600A?选用低压断路器器吧!

楼主:
那一般固态继电器能控制多大电流?交流接触器又能控制多大电流?电压都220V-380V

楼主:
低压断路器是手控的还是可以自动控制?

楼主:
低压断路器是不是就是空气开关?

网友B:
对头,就是空气开关!
你必须选开合都是弹簧储能的那种,要不只能手动合闸了。
这类开关不可能频繁开合的。

网友C:
你不说是什么电脑时控开关,怎么发图?

楼主:
你不说是什么电脑时控开关,怎么发图?
引用 网友C:

??????????????????

网友D:
1600A,没见过那么大接触器,一般大的都用隔离开关。
但有没有能控制的隔离开关不太懂

网友E:
5楼:光藕,加个NPN三极管或N沟MOS管

网友F:
哪里有这么复杂,施耐德,ABB等公司有1600,2500的断路器选择下,他有专门的二次回路控制,很简单的继电器电路就可以完成远程控制。
这类产品属于电气范畴,电子的东西尽量少用,不然自找麻烦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我是低压电的外行,望大家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