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0-06-22):
找的这个矩形波发生器。
第三个管子的用途搞懂了,但是前两个管子是怎么工作的就不懂了,请大侠指教下。

网友A:
C3C4C5和R4R5R6R7组成的电路,叫双T电桥。这个双T电桥和T1T2组成的振荡器,叫双T电桥振荡器。
双T电桥在某个频率上(由电容电阻参数决定),其输出端(T1基极)与输入端(T2集电极)反相,图中电路仅在这个频率上满足振荡的相位条件,故仅在此频率上振荡。

楼主:
好,我再自己研究研究,查查双T电桥的资料,不懂再来问。谢谢。

楼主:
为什么一定要加这一条线才能振荡?

网友B:
不加这条线,T2的集电极都没电源呢。

楼主:
呵呵,对哦,我太关注那个双T电桥了,没注意到这个。

网友C:
解释得真不错

网友D:
看来晶体管的电路分析功力还是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