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压整流电路带载能力差

楼主(2010-06-22):
(无正文)

网友A:
C5C6都要够大。
倍压整流,本来就只能用在小电流输出情况,电流稍大输出就跌下来。
可以试试三倍压,但需要注意7824输出空载时输入电压(三倍压输出)不能大于7824允许值(记得是40V)。
另外,上面那个整流桥的1脚处也可以接一个电容和两支二极管,共用C6,这样是两个倍压电路,且交流两半周交替向C6充电,可能输出会大一些。

楼主:
谢谢maychang !!
明天试了再来汇报。

楼主:
又想了下,就从整流桥的1脚接个电容到C5的正极处不行吗?

网友A:
4楼:
C5在50Hz的容抗要相当小才可以倍压,两个这样的电容串联,接到变压器两端,近似变压器次级短路。
再说,就算没有短路,两个电容联接点对地电压总为零,那还整个什么流?

楼主:
结贴了,把C5,C6由47uf换成470uF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