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控温的大师帮忙解决我这个结

楼主(2010-06-22):
小弟做PID控温.看了些资料.有个问题一直搞不清楚,图中增量法公式是否要带符号运算?
   比如测得当前温度低于设定温度,e(t)为正; 如测得当前温度超过设定温度,e(t)为负数.
有两种结果,其1:是公式中所有值都不带符号运算.计算得到的结果就是输出量.
                其2:公式中所有值都带符号运算.计算得到的结果就是输出量

网友A:
应该是都带符号运算。

楼主:
如果是带符号的话,如果发现一有超温的话. PID输出都是负数.这个负数是什么意思.算得的最后结果如果是负数也看着是正数做为输出量嘛?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系统是否有降温措施,有,符号将决定启动加热器还是降温器,没有降温措施在符号为负时只好停止加热待自然降温后再进入下一控制流程。有的系统不准许超调,若同时系统的惯性很大就要特别留意算法了,参数整定必须要有耐心。

网友C:
当然要带符号,不然正负反馈都分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