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运放时输出端怎么处理?

楼主(2010-06-22):
实验中想用示波器看运放的输出电压,可以让输出端悬空吗?还是一定要接负载电阻?

网友A:
运放输出可以悬空,电压比较器一般需要有负载电阻。
不过,运放输出悬空,你要看开环?那多半什么也看不到,只能看到正向饱和或者负向饱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看开环,是看反向放大器的输出,可以不加负载直接测吗?

网友B:
当然可以直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