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里的电源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0-06-22):
接近开关里的电源是怎么处理的?那么宽的电源电压范围,9至30伏,价格还那么低

网友A:
什么意思?接近开关里的电源??

楼主:
我估计就是三极管搭的电源,否则不会那么低的价格吧

楼主:
就是说接近开关里的电源

网友B:
没说清,还是没看清

楼主:
直流近开关的电源部分是怎么处理的?这样清楚了吗?
应该是用的三极管或者芯片的工作电压范围本身就很宽,没有专门的电源电压处理。

网友C:
7楼说得对。

楼主:
7楼 也是一楼,同一个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