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公式是否要带符号运算

楼主(2010-06-22):
小弟做PID控温.看了些资料.有个问题一直搞不清楚,图中增量法公式是否要带符号运算?
   比如测得当前温度低于设定温度,e(t)为正; 如测得当前温度超过设定温度,e(t)为负数.
有两种结果,其1:是公式中所有值都不带符号运算.计算得到的结果就是输出量.
                其2:公式中所有值都带符号运算.计算得到的结果就是输出量

网友A:
怎么可能不带符号呢? 不带符号就是纯正反馈, 失去了控制的意义。

楼主:
那如果e(t)小于e(t-1)和e(t-2),整个Pdit值都是负数.这个负数是否看成正数做来输出量

网友A:
你的公式是增量法公式,也就是说是一种迭代公式,Pdit只是输出的变化量delta Y, 最终的输出量为
y(t+1) = y(t-1) + Pdit.

网友B:
一般都是浮点数,你说是否有符号...

网友C:
pid表达式是数学表达式,当然要符号了

楼主:
哦,Y(t-1)是上一次的总输出量 Y(t+1)是这次的总输出的控制量?
不知是这样理解不?

网友D:
哥们我中华语言博大径深哈哈何必最求带符号的玩语言不必在乎甚至鄙视符号者

网友A:
抱歉, 应该是:y(t) = y(t-1) + Pdit. 7搂的理解是对的。

网友E:
请全县各小学数学教师尽快加入本群组,我们将在本群组内,及时交流探讨"小学数学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经验,提升自身的教学水平,提高教学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