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图像传感器里面的AD转换要不要接啊?

楼主(2010-06-22):
目前在用Cypress的IBIS5-A-1300做一块板子,用Altera的MAX2系列的CPLD EPM570提供时序控制,然后通过USB CY7C68013A把图像传到上位机里面去。看了很多论文都是这么做的,思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现在不明白的一点就是CMOS图像获取的图像应该是模拟图像,要不要把数据口的数据再连接到自身的AD转换的引脚上面去啊?

楼主:
如果不是的话,那IBIS5-A-1300的p_data[15:0],引脚是该接到CPLD的输入输出口上呢,还是直接接到USB CY7C68013A的FD[15:0]引脚上呢?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A:
AD独立于图像传感器,可以另作其他用。

网友B:
数据根据你的需要或者设计意图,可以接到USB。

网友B:
是不是对数据进一步处理,看你的系统设计需求。

网友A:
模拟图像的图像需要专门的解码芯片比如ak8853解码成数字信号

网友C:
对,然后以标准协议itu601/656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