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模块通信故障,

楼主(2010-06-22):
433M无线通信模块,点对点通信,主机发1字节,从机收到后返回11字节,主用PIC16F877A,从机用PIC16F73,均用TTL串口(RX/TX)通信,1200bps8N1格式,2秒一个周期,主机发送1字节后延时30ms后改为接收,从机收到1字节后延时50毫米返回11字节,发送完毕后延时30ms改为接收。
在一个房间内,距离20。通信几个小时后出现主机接收到的11字节校验和错误,该错误持续,直到将任意一点重新上电。
确定从机11字节发出来了,确定主机11字节收到了。就是校验和错误且持续不停,直到将任意一点重新上电。
故障原因是什么?

网友A:
用串口助手等软件监看无线信道的收发数据,如果数据对,说明你的程序有误,如果数据不对,找模块供应商咨询解决。

楼主:
我总认为是无线模块的问题,好象不能收发多字节(11)的数据包, 2秒一个周期,出现故障时,主从无线模块上的数据灯闪烁频率完全正确,而且故障其间,主机发给从机的1字节数据完全正确,就是从机收到后返回的11字节有数据错误.    我这套板子以前用有线连接时收发完全正确.

网友B:
估计是时序错乱了,1200的速率;P,算一下时间

网友C:
才20米,收发数据包对一下不就知道。

楼主:
请教土匪, 1200怎么了? 没接触过无线通信. 在有线通信中我用的是300bps, 波特率低了不是通信数据可靠吗?赐教.

网友D:
我的买5天那个方向盘游丝就坏了,应该是短路了,结果和你一样。当时也是没配件,不知道去那部车拆了个来用

网友E:
模块的软件问题吧,可以重新拿其他家的模块对比测试下就知道。这类模块都是透明传输的,本身不需要你做其他更改。

网友F:
感觉时序有问题,可能一开始还可以配上,时间长了可能就会跟不上了。

网友G:
【dianlym】SOC与SOPC

网友H(2010-09-16):
做个记号,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