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写E2PROM时间长短的问题

楼主(2010-06-22):
我的程序有一工作,长按A键,CPU则将一组常数(56个数)保存到PIC16F877A的E2PROM

中.再从E2PROM中将这56个数调入内存中的静态数组.

现在存在问题: 重复按A键时,上述工作执行的时间不同(从显示LED上能看出执行的时

间),有时按下A键后约2秒上述工作就完成,有时按下A键后却要等12秒才能完成上述工作.

能排除不是CPU执行中断程序.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5mS一次,你自己算了。

网友B:
一般EEPROM 写入一个字节大概需要5mS时间,56个字节需要280mS时间.再加上程序其它时间.

楼主:
我知道大约5MS一个字节,我不明白的是,CPU运行相同的程序两,执行写E2PROM,然后执行读E2PROM,怎么有时是2秒,有时却要用12秒,差6倍的时间,CPU干什么去了(中断仅扫描键盘和LED)?

void e2prom_r()     //由main1.c主程序调用,初始化参数表
{
    unsigned char i;
    EEPGD=0;
    for(i=0;i<59;i++)
        ram_canshu[i]=ReadFromEeprom(i);
}

void e2prom_w1()           //将默认参数写入E2PROM,长击参数键时调用
{
    unsigned char i;
    EEPGD=0;
    for(i=0;i<59;i++)    WriteToEeprom(i,rom_canshu[i]);
}

void e2prom_w2()            //将内存中的参数写入E2PROM,无击时调用
{
    unsigned char i;
    EEPGD=0;
    for(i=0;i<59;i++) WriteToEeprom(i,ram_canshu[i]);
}

void WriteToEeprom(Addr,WriteData)
unsigned char Addr,WriteData;
{
    EEADR=Addr;
    EEDATA=WriteData;
    asm("nop");
    asm("nop");
    WREN=1;
    GIE=0;
    EECON2=0x55;
    EECON2=0xaa;
    WR=1;
    GIE=1;
    WREN=0;
    asm("clrwdt");
    while(WR==1);
  }

unsigned char ReadFromEeprom(Addr)
unsigned char Addr;
{
    EEADR=Addr;
    RD=1;
    return (EEDATA);
}

网友C:
直接调用PICC支持EEPROM读写的两个库函数:EEPROM_READ(),EEPROM_WRITE(),

再试试。

56*5=280MS,你现在不管是2秒还是12秒都是不对的,这就说明你代码中肯定有其它造成时间延迟的程序结构,所以,还是自己仔细分析自己的代码结构把。

网友D:
楼上不错
如果是初学建议自己编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