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两端的X电容应选取什么样的电容

楼主(2010-06-22):
在有些书看到这样的电路,这2个X电容好像不能采用极性电容吧。请教达人。

网友A:
要看你的电源输入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

网友B:
一般都是安规电容

楼主:
直流供电,一般做在输入滤波电路上的。

网友C:
此图中电容不必使用安规电容。

网友D:
这个得看你的这个电路处在图中的什么位置!

网友E:
直流电?电解电容

楼主:
可能是我没叙述清楚,我再把我想表达的再说一下哈。
这个是EMI滤波电路中共模电感的部分,没用截取Y电容部分,直流输入。共模电感2端的C1、C2两个电容能否用极性电容,极性电容对共模电感会有什么影响?请大虾们讲解一哈。

网友F:
交流输入是不可以用有极性的电容。